DELL PP38L。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02):
  触发掉电,0.5就掉了。 拆机发现南桥被换过,EC,BIOS。都被人动过。先测电感阻值正常。无短路。测了下电压 发现L2没有电压 只有0.45  看图纸发现由51117控制。测芯片开启脚EN3.3V正常。再看1.05V 3脚。只有0.45   发现是由芯片直接输出。更换51117.电流一路刷刷的上去。没什么技术。由于很少发帖。写的不好 勿怪

网友:
写的不错,截个图上传更好

网友:
电压没出来 被上家焊过那么多地方 无语啊

网友:
电压没出来上家去干南桥,ec,bios,大写的服啊!

网友:
51117这个芯片,坏的别多

网友:
上家就会三板斧啊

网友A:
下次把故障位置拍照一起发上来,这样你还可以多得些分数哦,慢慢写一写,帖子自然会越写越好了哦,多多发帖哈

网友:
又偷学一招

网友:
这应该是广达的机吧?

网友:
看来上家也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

网友:
为什么你们修个机器 就这么简单呢 而我 修个机器修一天 也搞不出头绪啊

网友:
PP38L是什么机器

网友:
DELL pp38l   老机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把故障位置拍照一起发上来,这样你还可以多得些分数哦,慢慢写一写,帖子自然会越写越好了哦,多多发帖 ...

好的,下次记得发图

网友:
  感谢分享    简单 明确 清晰

网友:
有时候不能还得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下次记得发图

恩恩,论坛有你才更精彩,分数滚滚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