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

楼主(2016-06-02):
技嘉GA-H61M-DS2 不触发 待机3.3V正常 开机3.3V正常 开机脚到IO没断线 5V绿色线到IO没断线 晶振有振 还是触发不了 请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查下RSMST有无高电平。

网友:
触发开关 看一下IO在触发上电压跳变是否正常 在那之前 查看待机状态IO,或者其他方式产生得到发给南桥的RSMRST#是否正常3.3V

网友:
按照不上电修啊,看下开关到IO有无高低高跳变,IO到绿线有无跳变,RSMRST正常吗。然后还有SLP_S3#正常吗。如果前面条件正常不出SLP_S3就查下南桥条件,RTC和晶振。

网友:
IO到南桥的触发信号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下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LZ问题是否解决,我的和你是同样故障!

网友:
开关针有电压吗,建议测一下io的条件

网友:
看io 102脚 slp s3电压对不。
还有检测cmos 针电压

网友:
不触发查待机条件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没图纸啊

网友:
查看一下s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