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AB

楼主(2016-06-02):
开机跑码不显示,大小写灯亮外接也不显,所以的电压都量了正常,显卡换了,北桥重植过涛声依旧,bios刷过
什么问题大家

网友:
你这个是AMDCPU么,换一个U看一下,要么还是你的桥或者显卡不行

网友:
K40AB ???K40AB...把它刷成单一独显,不要交显的BIOS...这样比较可以清楚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因为K40AB有一款的北桥是有显示功能的,如果北桥的显示故障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