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2):
hp  4421s
板号:DASX6AMB8E0
插电后,自动触发,电流跳变有4次吧 1.3A 左右,大概也就有3,4秒就会掉电。而且还不能再次触发。。。

看到这种情况,很不能蛋定。尤其想到咱家的示波器。。。一说全是泪

大电感全扫一遍,没短路的;果断插上诊断卡,上电,代码一路小跑至47掉了

测内存排阻有波形, 这情况,貌似到显卡了呀。

抄起家伙,吹吹更健康。

一阵风吹过,上电,又掉了。。。

看来是我太单纯了,冷静,冷静。

要不断开pwrok先,试试吧。 用小刀割开R8072

再次上电,0.56A掉了。 看来真是有电压出问题了呀

没办法,一个个测吧,这个有点位图,不就是花点时间么。反正今天挺闲的

公共点,ok
3,5v    ok
内存供电  ok
5vsus。。。。。。
随便测了一通,没发现故障点。我表示狠蛋疼

出去点支烟,找找灵感。  自动触发,触发后几秒就掉,不能再次触发。 。   。    。 难道是

再试,表笔直接插入开关,0.78v。。。 小样,看你往哪藏

测量R9898  1脚3.3v正常,2脚0.78v明显被拉低。 此处连接了3个地方,电容C10171;EC芯片;还有开关小板

直接拔了开关板,电压恢复正常。  仔细瞅瞅,发现有个小电容发黑,直接踢了。
插入开关,ok,不掉了

晒晒罪魁祸首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不错不错,小电容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这就给秒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不知道要哪一天才能到楼主这个等级

网友A:
为什么断开pwrok,就知道是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B:
我思维不好,没看懂

网友C:
这种问题我就比较好修了,我都是用万用表划拉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断开pwrok,就知道是不是电压问题

这个是前辈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思维不好,没看懂

爱莫能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就比较好修了,我都是用万用表划拉开机的

看来是我杯具了

网友D:
关键是再次不能触发

网友:
现在遇到亮机了马上就掉电的就习惯量下开关电压

网友:
要习惯先量量开关脚位电压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经验。。。

网友:
以后碰到掉电,找

网友:
我觉得维修思路很重要,其二维修经验,其三就是差电路图信号了   查的呕吐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

网友:
这几样是台式机一个道理啦,,,,亮机了掉电还重启就要考虑开关问题了

网友:
维修往往就是需要想下静静才能更快找到故障点,细心也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再次不能触发

恩,amd的显卡干多了,刚开始没想到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不错啊楼主

呵呵,运气好而已

网友:
我有个清华同度方的,进系统掉电,没修好,明天再看看

网友:
还是被你拿下了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圈绕的好辛苦

网友:
多谢楼分享经验

网友:
  开关板问题啊

网友:
真是踏破铁鞋啊    还需要耐心加细心

网友:
这种问题我就比较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