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D4210不开机

楼主(2016-06-02):
接到华硕K555LD4210   机器  板载CPU  板载内存   插电源 可调电源都不开机    充电指示灯不亮    只要电池放电  就能开机     BIOS   刷了 一个   也是一样  用了 半个月就回来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待机  就是不触发   这机器没找到CMOS 电池    不开机  只要拔下电池  就能开机

网友A:
没CMOS电池的,不用找了。
不触发查EC的条件,可刷刷BIOS,通常为EC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CMOS电池的,不用找了。
不触发查EC的条件,可刷刷BIOS,通常为EC条件不足。

BIOS 刷过了   为什么放电就好    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要是坏了   放电肯定也不会好    要是没坏  用段时间就不行    只要电池充电灯不亮就不行   只要亮了    好就都不会有问题    纠结

网友:
充电灯不亮就不行,排查有难度,都需要在不正常时候来检测。
主查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脚及EC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谢谢了这些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