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精英G31没有桥供电

楼主(2016-06-02):
一块精英主板,供电有问题,修供电我喜欢从后往前修,测CPU没有供电,CPU供电IC供电条件OK,但没有开启电压,要有开启,要先有总线和桥供电,测量桥供电 OV,不正常,看图,供电由RT9218提供,测量1脚6V     11脚5V,正常,    但没有找到开启电压,9脚1.6V,  大家说下是不是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可以测量下对地阻值正常吗,然后测下MF1的上管3V正常吗

网友:
2和4是多少,场管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