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A1502 温度高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02):
有一台A1502 开机风扇转但是转的很慢。不开视频45度左右一开视频99-100度。开始还以为是散热铁的问题。陆陆续续有客户拿过来都是一样的机器。都是小问题弄好后就把铜管换过来放在自己的机器上测试也是一样的问题。再测测客户的机器同一故障。最少遇到这个款机器温度高的有三四台了。苹果修的很少。请高手指点指点
解决办法

网友:
macsfancontrol_setup 下一个这个软件,控制下就好了

网友:
用苹果系统绝对不烫只有WINDOWS烫
dengfei
对 我一用Windows就55度
详情

网友:
苹果机用windows系统 热 没救的

网友:
用软件控制就可以

网友:
WINDOW 下温度高正常,

网友:
改下风扇转速!不要喷,2个风扇都改可能噪音有点大,改一个5V,或者2个改3V

网友:
遇到几次没解决 叫客户不用windows系统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软件很早就就装好了。只是治标不治本呵呵。以后有遇到搞定的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软件这样控制可以风扇 一直开到最大吗

网友:
无解,装苹果系统温度会低一些

网友:
这个很好,很实用,要支持一下

网友:
来自: 上海
苹果系统优化的好,所以机器不过热

网友:
苹果改WIN系统的确会温度过高 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 还是用苹果系统好

网友:
macsfancontrol_setup 用这个软件改变风扇的转速,有些苹果机器对WINDOWS的系统支持不是太好。这个软件也挺方便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装win温度高通痛,装软件或改风扇常转吧

网友:
系统的关系吧 ,苹果用win7的通病温度高

网友:
改常转 的 话 噪音不大吗

网友:
刷BIOS看吧

网友:
苹果系统优化的好,所以机器不过热

网友:
装win温度高通痛,装软件或改风扇常转吧

网友:
这软件用过,风扇调到几千,温度还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