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CX20671-11Z代换

楼主(2016-06-02):
联想g460e笔记本声卡芯片CX20671-11z
CX20671-21Z 代换成功
代换之后得重新装个驱动才有声音哦,不然只认得到驱动没有声音的

网友:
11z和21z貌似不通用的 有时重装驱动也不行 华硕一款也用这个声卡

网友:
有的可以!

网友:
我原本以为也不行,但要下货,太慢啦,没办法只能试下看啦,换好后还是没有声音,装个驱动搞定

网友:
一般都不替换,楼主的经验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