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FSP200-60,KA3511)+5V输出端换电容后不启动

楼主(2016-06-02):
一台ATX FSP200-60电源,KA3511集成块,有+5VSB,短接绿线不启动,发现各输出端电容鼓包,换下三个后顺利启动,看到+5V输出端电容也有鼓包现象,也拆下换掉,此时短接绿线又不启动了,取下这个电容又可以启动。试着换其它新电容,就是不能启动,试着换其它刚换下的鼓包电容,也能顺利启动,不能为什么?求维修思路!!!

网友A:
上个照片看下,容量等都是正常的吗?正常来说是有滤波的啊。

网友B:
仔细看下更换下的电容是什么规格。不能只看耐压和容值,高端电源电容有讲究的。

网友:
换完5VSB电容后,电压正常吗,主电源次级电源IC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照片看下,容量等都是正常的吗?正常来说是有滤波的啊。

原来是1000uF/10V,我换成2200uF/16V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下更换下的电容是什么规格。不能只看耐压和容值,高端电源电容有讲究的。

原来是1000uF/10V,我换成2200uF/16V的了。而且就是普通电源里的普通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1000uF/10V,我换成2200uF/16V的了。而且就是普通电源里的普通电解电容。

应该没有问题,查看你的焊接,把待机电的电解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C:
只要是新电容就不启动,不管是多大容量的,只要是换下来的老电容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新电容就不启动,不管是多大容量的,只要是换下来的老电容就没有任何问题。

有隐性故障,是否在sb5v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