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解TIGER ONE的9vsb升压原理怎么来的

楼主(2016-06-02):
  故障是不出3VSB待机,场管驱动脚电压3.78V不够,这芯片应该是自举升压在驱动的场管,求原理

网友:
这要解剖老虎后才知道,

网友A:
资料难找,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的,可以先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难找,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的,可以先换个试试。

谢谢,已确定是TIGER坏了,升压脚没自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