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P 掉电 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6-06-02):
     客户拿来一个进水的机器   能开机但是在logo 的地方就掉电了 而且开不起   洗了一下就不能通电了  看到论坛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zA2fDc4MDM0OA%3D%3D    给ec的82脚接一个电阻  结果每次都能触发了   但是还是会掉电  换CPU 也还是不行    进水的地方是IO  查了一下   温控电路  阻值都正常 没有断线   查了一下NBSWON1#电压偏低    仔细查了一下 原来是 上拉电阻被客户自己洗掉了     换上以后此故障 解决 耗时1小时

网友A:
链接不要点,直接扣分的,这个就貌似个手机的病毒,给个标题,你直接点就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不要点,直接扣分的,这个就貌似个手机的病毒,给个标题,你直接点就扣分

不会吧?论坛也不管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