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机器,碰就掉电

楼主(2016-06-02):
一般这种情况,摔过的机器这种故障比较常见。有的屏线松了, 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摔掉点。 桥  显卡。 大致的排除一下。
只能拆下来。  补点。然后就植株装好。试机  。大致流程就这样了

还好这个掉的点都是空点。  不用补  。 掉了一小块

植好装回去  测机  ok

小小经验  来此分享

网友:
摔过的不稳定,大部分是有掉点

网友:
这个点不好补吧

网友:
运气好啊,只掉了线空点

网友:
你这掉的都是空点,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显卡的  而不是 南桥 北桥      是不是压显卡 就不掉电

网友:
人品爆了啊,摔得都是没用的

网友:
空点呀 这掉的    桥上有没有掉点?

网友:
G480 的机器把,楼主的照片很清楚,我仔细看了下焊盘,脱落的全是空点,也就是说当时加焊一下就可以好的,但是为了保证修复质量,一般都得拆下看看一下焊盘的情况才知道

网友:
楼主是牛人哦!【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高手 对于BGA直球说实话 没太大把握

网友:
运气真不错掉的都是空点

网友:
楼主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