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PWRGD电压偏低

楼主(2016-06-02):
U26第四脚 3.2V
R317右侧  1.34V
R315左侧是1.34V,右侧去往CPU有1V电压,断开R315还是一样,1.34V,说明不是CPU拉低的
PM_DRAM_PWRGD,是1.5V吧,1.34V就不正常了吧

PM_DRAM_PWRGD  1.34V,算不算正常呢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不要在纠结这里了

网友A:
1.5的CPU供电 是内存供电转换来的 若你的板子是低电压版的内存  就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不要纠结这里啊

网友:
1V以上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的CPU供电 是内存供电转换来的 若你的板子是低电压版的内存  就是正常的

这个是内存因该是标压的,内存槽也是采用1.05VSUS,内存标压的,这个电压 算正常吗

网友A:
标注没用  要量内存电感电压

网友:
图纸上可以看到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没用  要量内存电感电压

实际内存电感电压,1.48V,属于标压,PM_DRAM_PWRGD 只有1.34V,算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内存因该是标压的,内存槽也是采用1.05VSUS,内存标压的,这个电压 算正常吗

你看错了吧1.05是南桥供电,或者vtt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吧1.05是南桥供电,或者vtt供电

写错了,1.5V写成1.0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