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16S维修

楼主(2016-06-02):
联想L2016S维修不能电,直接后级接个5V,电源指示灯亮了,是电源板问题啦,后来发现一个电容鼓包了,接之,OK

网友:
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鼓泡,不需要接5V试板就能发现。应先观察。有无鼓泡,烧痕等。

网友:
修好就行,收钱就行

网友:
应该很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