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镊子搞定的事儿,你干桥了吗,还不快进来看看!!

楼主(2016-06-02):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复位不跑码,电流0.4a
          简述过程:此主板加焊桥可以用亮机,大概用几个小时,再次开机电流停在0.4,主板不跑码

                    一针见血,拆开三合一桥的扇热风扇,量得桥上一个小电容阻止偏低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332734463\QQ\WinTemp\RichOle\_(547H%~`1)%BP`IPBY$28K.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332734463\QQ\WinTemp\RichOle\_(547H%~`1)%BP`IPBY$28K.png
         毫不手软,给他就是一镊子

         付亮机图

      来围观一下这颗耗子屎:

    各位看官是不是就一镊子的事er呢

    好啦,加分不扣你的分哟,你确定不点一下吗!!

                             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我发过这帖子而且电容位置也标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我发过这帖子而且电容位置也标记了。

恩恩,看论坛没人发,特此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看论坛没人发,特此说明一下

可能型号不一样不过是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型号不一样不过是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12-1-1.html

恩恩,

网友:
这个通病修了一台这边很少遇到。。。

网友C:
这是什么机型,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型,什么板子

版号CFT3I

网友:
楼主太激动了,型号都忘说了,还好有人问。

网友:
功低确实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型号不一样不过是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12-1-1.html

这是联想最坑爹的台式机主板,它的性能甚至比笔记本还不如!坑爹玩意!

网友E:
楼主,你这是台式机的板子!还能用稳压电源测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联想最坑爹的台式机主板,它的性能甚至比笔记本还不如!坑爹玩意!

这个我们不管反正不要我们用,这样我们可以赚钱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是台式机的板子!还能用稳压电源测试呀

虽然是台式机,但是这个是接的19V的电源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是哪个电压给拉底了

网友:
楼主就因为电容阻值低就判定是他的问题吗,还是有别的依据?

网友:
19V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为何这么吊。。。

网友:
这是通病吗? 这种板子修的少没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台式机,但是这个是接的19V的电源

小白的问题。它也用像笔记本一样的外置电源吗?

网友:
今天刚刚修好一块一模一样的版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