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D3V主板触发就掉电

楼主(2016-06-02):
小白一个!嘛都不会!
主板一触发就掉电,可再次触发。。。掉电!!   BIOS试过!  量供电! (压根就不知道量哪几处!)  95836这个芯片有!就换了!还是一样!
lm324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73891063\QQ\WinTemp\RichOle\B`SC@ZMHNOJ19X(JPJA%B3Q.png(图中的U15A) 14个脚都没电!不知道是不是要主板通电后量才有电还是插上电就能量(这里是插上电量的)。
图中Q30,Q33也是没电,  MU1,1脚没电,2脚3.2V,3脚3.3V,4脚5V,6脚1V,7脚0.8v。
然后。。。。。。没思路、什么都不懂!!有人来解答下吗!

网友:
楼主你U15是供电是要触发后才有的。你下面这个图有1.05V了表示正常了。你查下CPU供电桥供电  这些正常吗。

网友:
你应该先学学时序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