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K2T 焊完显卡不触发奇怪问题

楼主(2016-06-02):
SONY PCG-5K2T DAGD1BMB8BO MBX-177A REV.B
焊完显卡就不触发,拆机之前测试可以通电的,,而且拆的时候电池也是完全断电状态下
BGA下来的时候,没有掉件,裸板点,没有碰到任何地方,但现在不触发了。奇怪。。

网友:
按照时序来检查吧,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那就按不触发来修吧我以前加焊显卡完供电都不正常了

网友A:
显卡焊爆了短路了也会不触发的,把拆了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焊爆了短路了也会不触发的,把拆了看看吧

焊完之后,确实发现显卡挂掉了,但这种显卡是打了红胶的,好变态,拆下来好拆吗?

网友:
这种感觉真痛苦,真无助...

网友C:
显卡短了  有的板子显卡短了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短了  有的板子显卡短了是不会触发的

测量了,显卡电容全部通了..挂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测量了,显卡电容全部通了..挂掉了.

把显卡拆掉要以解决这个问题么,上面我发了图片,有红胶的,不知道BGA拆的时候,好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拆掉要以解决这个问题么,上面我发了图片,有红胶的,不知道BGA拆的时候,好不好拆.

焊完显卡直接不触发的主板

网友D: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SONY的有保护的 只要检测有短路就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SONY的有保护的 只要检测有短路就保护的

我焊完显卡之后,显卡电容全通了,显卡挂掉了,但我不知道,这款主板显卡挂掉了,拆了会不会触发.

网友:
拆了试试吧

网友:
明天只能拆掉试试看,看能触发么,如果不能触发,可能要陪板子了,就是焊完显卡之后就不触发了.

网友E:
肯定爆珠了,是不是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爆珠了,是不是温度太高

按照我们调的正常温度曲线,来焊的.

网友:
像这种显卡有胶的上BGA把它拆下来好拆吗?

网友F:
你丫装coms电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丫装coms电池了吗

装了,也还是是不触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丫装coms电池了吗

哈哈哈恭喜你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恭喜你掉件了

拿来的时候,是可以通电的,但我焊完显卡就直接不触发了,焊的时候没有碰到任何元器件.

网友G:
应该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显卡短路了

明天只有把它拆下来看下了,看下能不能恢复正常,不知道这种有红胶的显卡好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只有把它拆下来看下了,看下能不能恢复正常,不知道这种有红胶的显卡好拆么?

不知道这种有红胶的显卡在BGA上面好拆么?

网友:
这个红胶还是比较好处理,即然显卡已挂,温度打高点就行

网友:
不错,这板子值得观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了,显卡电容全部通了..挂掉了.

红胶没事 先用风枪去掉红胶再上BGA

网友(2019-01-20):
先排除BIOS吧

网友:
别的没动 那就先把显卡拔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完之后,确实发现显卡挂掉了,但这种显卡是打了红胶的,好变态,拆下来好拆吗?

估计不是显卡坏了   里面估计连锡了    拆掉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