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LA-8681P 待机0.04,桥发烫

楼主(2016-06-02):
G485三次返修机,每次来换桥就OK
第一次故障,不跑吗  换桥OK
第二次故障,运行中桥温度很高很高,显卡驱动装不上,死机
第三次故障,进桌面重启
  发现此机待机不正常,0.04 如图 桥上电容有几个对地0.01
现求有此机,此料板同学帮忙测试下    电容位置,如下图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拆了南桥待机就正常,装上南桥待机偏高,南桥煨汤,换了2个桥了

网友A:
amd的垃圾桥真是无语了老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垃圾桥真是无语了老是坏

哎  没办法啊,既然有着机器就要修哇

网友:
AMD的桥不好整,有时加焊还能用几个月,拿下来了老是出问题

网友:
手里没有这板   取下电容试试

网友:
AMD的你看看会不会是RTC或者是1.1V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货源有问题啊。每次都是桥

网友:
还是有短路吧  还是缺电呀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再修没意义

网友B:
南桥煨汤
发烫--芯片虚,新打上去不可能,但不排除板变形导致虚。
        --桥的供电过压、欠压。主查1.1V供电,认真查清桥背面小L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煨汤
发烫--芯片虚,新打上去不可能,但不排除板变形导致虚。
        --桥的供电过压、欠压。主 ...

谢谢哥哥,今天早上撞车了,没心情了

网友:
果然是诸事不顺啊。

网友:
翘起来了再说呀不过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