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外星人M17X大电流之通病位置

楼主(2016-06-02):
    说起这款外星人M17X神机,各位看官想必已看到几篇帖子都是关于这个型号的,没错!今天客户又送一台来,不开机,外插电源时电源头上的灯就熄灭。看到这类现象,想必大伙都惊喜不已。拆机吧,火速拆出主板来,这机除了后盖里面挂了两个2.5的硬盘,一个机械,一个固态。拆掉C壳后,居然还有一个Msata固态,真是牛X机。
             拆出主板一看,这板子工厂有过返修的。换过一个固态电容,一个LVDS屏线接口。此机有两个屏线接口,一个是LVDS,一个是EDP,不知这里的两接口是不是根据屏的种类而区分的。 顺着电容的位置,斜下方不正好是前两天修过同一型号的机大短位置吗,仔细看了下,居然又是这个位置,上次是右边,这次是左边。真有这么巧合???找来图纸看了下,这里正好是CPU供电的公共点,工作电流如此具大60-114A,原本图纸设计的电容个数蛮多,但实际主板上留了好多空位电容都没有装元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容量下降,肯定就会出现个别耐压不足先牺牲的现象。还是工厂省料引起的后患。说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做就不多说 ,除了更换已击穿的电容外,把其他空位电容位再加多两个,这样滤波效果也更好一些。更稳定!看着原本工厂返修时残留了很多的松香痕迹,怎么看都不爽,那就洗洗吧,洗洗更健康。屏线接口也不例外,心里也报着一个疑问,修过的板子不少,也见过很多工厂返修更换的元器件,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为什么不清洗所更换的元件,还是故意要这样,让质检员第一时间核实板子确实已更换了不良品???
     后面装机测试过程中,出现了一点小插曲,接屏线开机,居然给我来个8声报警,难道是屏线,显卡板没有接好?先重插显卡板,再屏线,依旧!!!这就怪了,短路问题应该跟这个报警没啥关联,想了想,我清洗过屏线接口,难不成我在接口清洗的过程中给搞虚焊了,找来放大镜,看了看接口的引脚,果不出所料,有一根针与焊盘胶离了,我想单是这样轻轻刷刷就掉了,不会是我的问题吧,解决问题就好。为保稳定把它们全部加锡焊了一遍,装机测试完美亮机,这工厂的工程师也太省了,好多的引脚都是刚好和焊盘接触到,焊点并不饱满,难怪会出问题。这下可以跟客户报价了,这电话一打,问题来了,给客户报的价格,客户欣然接受了,并说了一句“我这机器以能开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开机出现报警,有时又好好的,很奇怪,报警好像是8声,我打DELL客服说是我的屏线或者是显卡不良了。你到时修好板子一并帮我看看。”我心里想着怎么不早说啊。呵呵。。。问题解决就好,解决就好。
     此款机大短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一起来验证一下,为大家以后快速找到问题提供捷径,省时省力!!!BIOS和图纸就不上传了,前面帖子里有,通用的。

网友A:
还外星人呢。。。连电容也这么偷工减料跟普通机子也没啥不一样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外星人呢。。。连电容也这么偷工减料跟普通机子也没啥不一样嘛

要论主板做工和用料,还是工作站比较好。坏得很少,除非什么显卡散热不好坏的,进水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论主板做工和用料,还是工作站比较好。坏得很少,除非什么显卡散热不好坏的,进水坏的

工作电流如此具大!!!

网友:
真好了,这种机子还没有修过,呵呵

网友C:
我在做PC的小厂待过一个月,上锡是一台刷锡膏的机子刷的,板子上的锡不饱满应该是锡膏的问题,干了没换好像会导致锡不饱满,工程师应该是设计电路的,做板子的是贴合机的编程员,我感觉这么称呼好点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修道过  不过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这台=大短路是显卡上官坏掉

网友:
这次捡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做PC的小厂待过一个月,上锡是一台刷锡膏的机子刷的,板子上的锡不饱满应该是锡膏的问题,干了没换好像 ...

你大概是没有看清我帖子里写的内容吧,LVDS接口和电容是后来主板贴合完成以后,质检员发现有不良元件,找人返工的,不再是机器焊上去的了,明显有烙铁焊点的痕迹,且和焊盘有一点点偏差,没有对齐。贴合机编程员这个代名词我想只有在工厂里面,让人一听就明白他是什么职称。如果客户电脑坏了去到电脑市场里找专业修笔记本的人维修一个USB接口虚焊的问题,修笔记本的技术员来个,,,,,我帮你找个贴合机编程员帮你重新焊接一下就好了,我估计客户听到后会不会傻掉!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客户,是社会。通俗一点,当然该专业的时候,尽明跟客户说得专业一些,这样比较有说服力。是你牵着客户走,不是客户牵着你走,你是主角,客户是配角!!!!

网友:
天上不会掉馅饼,没什么可言捡大了,我帮客户把现有的故障和原来遗留的不良问题完美解决,赚点小钱应该的。你说是吧?

网友D:
114A电流,下管得6到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4A电流,下管得6到个吧

差不多,我只是截了一部分图纸,

网友:
是电容 爆掉了, 焊盘都被搞掉了,我 ,日。。。。

网友:
有一款类似 的机器,是二修机器,也是大短,CPU上管穿了,换了一个后 一段时间又穿了另外一个,然后连芯片和穿了个管子都换了,用了一段时间还是穿了。再一次我连所有没有装滤波电容的位置都补了电容,并告诉客户下次再出现问题就可以换主板了,客户就一直没有来过了,不知道是换了新电脑还是补电容补好了,,

网友:
cpu供电都114a了都快赶上我那台式机了120a的后面一堆的470电容

网友:
果真是外星人.不懂地球

网友E:
这机器玩游戏肯定可以  可是笔记本玩游戏始终没有台式机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玩游戏肯定可以  可是笔记本玩游戏始终没有台式机爽

土豪的生活我们不懂。

网友:
楼主修的很不错啊。省电容我一直以为联想做,原来DELL也做啊。偷偷的窃喜。。。。。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还两个故障,楼主赚大发了吧!

网友:
mos管还不好替代

网友:
不错哦 大把钞票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