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0英特尔独立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06-02):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HP450
版号:6050A2493101-MB-A02独立
换桥后开机比较慢,同时证明SLJ8F可用SLJ8E代换,我们是用SLJ8E代换SLJ8F开机慢,自己改的BIOS百分百解决开机慢

hp450 4M 解决开机慢.zip

网友A:
能不能说说 改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说 改的原理?

这个不能透露的哦,只能跟你说改ME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透露的哦,只能跟你说改ME的固件

哦~ 迅维的 BIOS 远程课程哦?

网友(2016-07-15):
试试换固态硬盘

网友B:
又不是进系统慢,换固态硬盘没用,我说的是亮机慢

网友(2017-08-20):
我也碰到这样一个本 刷过bios 也不好用

网友:
自己改的刷别人的自己应该还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进系统慢,换固态硬盘没用,我说的是亮机慢

亮机慢不是更好解决的了?????????????

网友(2018-10-23):
手里一台惠普450换桥后,原来故障开机慢刷了你这个程序触发反复重启不好用。

网友(2020-02-29):
刷上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