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69无声音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6-02):
ALC269声卡能读到,驱动正常,耳机喇叭都没声音,软件问题已排除,检查声卡周边电路却未发现异常,求大神支招。

网友:
芯片本身已经换过

网友A:
设置管理器里能检测到声卡吗?看看静音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板的线路问题,,,内部短路了,,,,还有芯片的通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B:
供电 禁音信号 时钟啊复位 数据线打值AC_CINK    如果都正常 换南桥

网友:
外接一个喇叭看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 禁音信号 时钟啊复位 数据线打值AC_CINK    如果都正常 换南桥

兄弟静音脚的英文怎么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静音脚的英文怎么拼的

    一般是SHUTDOWN       SPK_MU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SHUTDOWN       SPK_MUTE#

6.9.8.10脚打值

网友D:
blos也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os也耍了么???

不是说了吗,软件问题已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管理器里能检测到声卡吗?看看静音脚电压正常吗

不是说了吗,声卡能读到,驱动也正常,喇叭也没有显示被静音

网友:
看下到SB的电容吧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还有就是外接耳机有反应吗,看看耳机口坏吗,喇叭是好的吗,不行就是声卡工作条件,还有的机器有功放芯片检测下工作吗

网友:
重点检查电感之类的。如果排除当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检测南桥声卡供电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