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北工控主板POS-7893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6-02):
今天修到几块华北工控的主板POS-7893,芯片组是G41的,其中一片主板上面标注的故障是内存不过,先用E2180加电测试可以亮机,两个内存槽都可以,目前没有故障,于是和客户沟通看客户用的是什么CPU,客户说用的是E3400,手里没有E3400,找来一块E5200的CPU,加电无显,也不是内存不过,先怀疑BIOS有问题,把另一片主板的BIOS读出来重新烧录,结果还是一样。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能识别E5200的CPU呢。

网友:
高手们都去哪里了,遇到的一定要帮帮我。

网友:
此主板已经修复,在测量的过程中无意间压了一下南桥,主板就跑码了,于是拆下南桥发现南桥下面掉点了,在一个角上有一根有线的焊点掉了,直接补线把南桥再焊接上测试2个小时,反复重启没有问题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