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U11 烧 换N沟道管子后 还是打不上独显驱动

楼主(2016-06-02):
Y470 打不上 集显 独显驱动  一装驱动就蓝屏应为看帖子 猜测U11烧 打开果然烧掉了 换之
以为好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独显驱动还是打不上 但是再无蓝屏
又加焊过显卡 无果 板子翻来翻去 好久 发现背面螺丝柱 附近有俩电容貌似追尾了。。矫正。感觉并没有啥用
完了测试。。还是不行、。测量 U11 D 1.54V S1.54V
还想问一下 U11左边三颗电容  二极管档打阻值 057  ??
江湖救急啊 各路大神!!

网友A:
A卡还是N卡,看下电容旁边的两个显存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还是N卡,看下电容旁边的两个显存也容易出问题

intel 的cpu 。A卡

网友:
显卡是A卡啊  大神们

网友:
不错,这板子值得观注

网友B:
显存旁边那两个电容是显存的滤波电容,风扇旁边那个管子是一个转换管,一般解决方法就是,换上管后把那两个电容补上就可以了,屏轴容易断,(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我这两天修两台了,都是那样的!!

网友A:
上个星期一台同样的板子,不认独显,供电都正常的,拆下重植都不行,直接更换全新显卡OK,所以有时候得换了才知道,毕竟转换管都烧焦了,可想电流还是蛮大的,多多少少有影响!

网友:
期待 有大神解答 ,等待学习

网友C:
重新装一遍安装的系统试试吧

网友:
7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显存供电管烧了也许显存坏了

网友: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网友D:
U11这边容易出问题,可以直接DS导通试试,显卡如果没换过的话也是可以尝试换个试试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是风扇旁边断线引起的打不上独立显卡驱动。

网友F:
看图纸把那个管子换掉,注意沟道别换错了,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1.8V的显卡转换电压

网友G:
那机器记得下载官方驱动的哟,不要弄公版.

网友:
不行就用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装一遍安装的系统试试吧

装三五个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1这边容易出问题,可以直接DS导通试试,显卡如果没换过的话也是可以尝试换个试试

DS 直接导通 已经试过  开机马上 独显驱动有 了  重启过后  故障依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是风扇旁边断线引起的打不上独立显卡驱动。

风扇 旁边断线??哪里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纸把那个管子换掉,注意沟道别换错了,都修了好多台了

管子没有换错 换完后 这台机子并没有好。。关键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机器记得下载官方驱动的哟,不要弄公版.

下载官方驱动? 明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旁边那两个电容是显存的滤波电容,风扇旁边那个管子是一个转换管,一般解决方法就是,换上管后把那两个 ...

你说的这两步 我都做了。。木有好。但是显卡还尝试没换过

网友I:
想同情况修了几台,有BGA好的,也有bga过后进系统能认到打完驱动重启又没有了,最后换显卡搞定,显存坏还没遇到过,建议先显卡后显存!而且这个型号的A卡,后面几位数字不一样,电容位置一样可以通用,换了好几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想同情况修了几台,有BGA好的,也有bga过后进系统能认到打完驱动重启又没有了,最后换显卡搞定,显存坏还没 ...

正有此意  明天换显卡试试先 谢谢

网友:
排除供电问题  可以考虑换现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扇 旁边断线??哪里 可否指点一下

你这台看样子不是那个问题啊。

网友:
前天有个华硕A55的 也是A卡,打不上显卡驱动,打上就死机,   在显卡供电加了个330电容还是一样,后来直接换显卡OK。      楼主不方先报下换显卡的价,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一定要用独显嘛  没必要的话干掉独显  单独使用集显就好了  给客户说PCB烧毁   你懂的

网友:
图上这电容是不是歪了  ????????

网友:
是不是显卡也烧了啊!

网友:
这个管子容易烧啊,修到两台都是烧这个地方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考虑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一台同样的板子,不认独显,供电都正常的,拆下重植都不行,直接更换全新显卡OK,所以有时候得换 ...

恩,在有些特殊情况下,还真的采取直接代换新的后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啊

网友:
原来是供电管出问题。

网友:
有可能现存下面掉点了

网友:
看看G极供电是不是稳定的还是在跳我修到过D和S极都是1.5V但是打不上显卡驱动,是G极控制极电压不稳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  之前没有修好  后来看过贴子  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显卡?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有此意  明天换显卡试试先 谢谢

风扇位置应该是散热铜管那边啊,由于主板和风扇间没有绝缘胶,所以可能灰尘多了容易腐蚀下面的线路,你可以看下

网友:
手上有一块差不多的,正头痛呢

网友:
都烧糊了,板层没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官方驱动? 明天我试试

双显卡的机器,建议去官网下载集显,独显驱动,先装集显,再独显

网友:
好像不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J:
楼主,最后是哪的问题

网友:
头像 很喜感

网友:
我也有一片Y470换显卡后测不到显卡,后来没有修的方向了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最后是哪的问题

等问题解决后 告知大家

网友:
A卡 换U11基本都会好  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Y470 通病太多,一般 都是 检钱的 节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讲述一下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换过显卡 测试 不行  更换显存无果。。准备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