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最近也修了不少短路的
笔记本
基本都是贴了黑胶纸的地方电容短路..我怀疑是贴黑胶纸的地方,电容工作发热导致和黑胶纸的胶融化在一起了久而久之电容就出现短路了 。。。。。不知道你们遇到是不是一样了?
笔记本

网友A:
有些是海绵吸水导致氧化短路等都有的
q1470qq
海绵也特容易导致电子元器件坏
详情

网友:
氧化短路的多点

网友B:
就是要这样,多出点安装问题。方便大家维修的,要不然你我都得失业.......》》》》
蓝冰心
这么说也是有道理 哈哈,确实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讲,只能捡捡人家生产的漏洞,主板问题也是很多由于做工问题导致或者偷工减料,如果都是以前IBM的那样设计,很多机器用到换掉都很少坏
详情

网友:
时间长了海绵受潮湿吸水慢慢电解氧化成铜绿,然后电容耐压下降短路、。。。。。

网友:
海绵受潮湿吸水,就容易短路啊

网友:
理论上黑胶纸是安全的,但是别忘记了:胶纸容易回潮。

网友:
表示未像楼主说的

网友:
不装黑胶纸的板子更容易短路

网友:
黑纸学名叫做麦拉,起绝缘作用的

网友:
三星的黑胶纸粘贴很难取下,很多主板的绝缘纸张不带粘度

网友:
只能说是部分吧 好多机器的主板上没有黑胶纸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吧 可能就是凑巧了

网友:
一说到这个我就是想起三星的通病。修到过不少了

网友C:
这个的确是有 但也看机器 比如B460的海绵 和三星R428的麦拉你们都懂得
q1470qq
确实哦,多多交流以后修机器更快了
详情

网友:
多帖点黑胶纸,像三星 联想那样, 多出点通病 ,又挣钱,又快当。爽

网友:
受潮湿吸水慢慢电解氧化变阻值低。

网友:
不然哪有电脑修哦

网友D:
这样大短不就看的更明显了呀,我就修有几台就是看见黑胶纸焦了就直接干
q1470qq
详情

网友:
最烦黑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海绵吸水导致氧化短路等都有的

海绵也特容易导致电子元器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是有 但也看机器   比如B460的海绵  和三星R428的麦拉你们都懂得

确实哦,多多交流以后修机器更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大短不就看的更明显了呀,我就修有几台就是看见黑胶纸焦了就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这样,多出点安装问题。方便大家维修的,要不然你我都得失业.......》》》》

这么说也是有道理  哈哈,确实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讲,只能捡捡人家生产的漏洞,主板问题也是很多由于做工问题导致或者偷工减料,如果都是以前IBM的那样设计,很多机器用到换掉都很少坏

网友:
贴上绝缘纸的要比没有的好很多,预防短路,防水。成本和工序在那边,好多厂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