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1主板一直重启

楼主(2016-06-02):
CIH61MI V1.1主板一直重启 到底什么问题 就是缺CPU供电 桥做了 Q2拿了 BIOS刷了4个了 都是这样 我去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问题请发至台式机版块,这样会有更多专业人士帮你分析故障,请下次注意。另:VCCIO 跟VCCSA等电压你确定有了吗?都有的话测下IO的PG都收到了没有,当IOPG都正常之后会发出一个PG给南桥之后南桥会给出两根DIM时钟数据给到CPU座子,查下这两根线是否正常

网友:
你应该发求助的

网友:
测下是否有VCCSA,如有,CPU假负载测二个PG都有了不?

网友:
如果确定电压都正常,看下CPU供电的开启正常吗

网友:
楼主不是说缺CPU供电么   怎么不去查VRM工作条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