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WM电源电路需要有那几个电压信号才能工作

楼主(2016-06-02):
这个PWM电源电路需要有那几个电压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
  5   1   7   脚

网友:
怎么把我的贴子删了
我跟大家学习一下不好吗

网友:
4个吧 3 58

网友:
这个贴子不是被版主删除了
你怎么还能看见
具体可以给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版主有时间没有
具体可不可以帮我讲解看看
怎么会是5 1 7,

网友:
5脚是芯片主供电,1脚是芯片的自举升压,7脚是过流检测也可以看成相位脚(这个脚不被Q3拉低就可以工作)

网友A:
APW7120不是很常见吗? 5脚vcc供电 ; 1脚升压内部提升电压到UGATE;7脚 高低电平 控制开关。很简单明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W7120不是很常见吗? 5脚vcc供电 ; 1脚升压内部提升电压到UGATE;7脚 高低电平 控制开关。很简单明了呀

8脚是不是电源好

网友C:
5  1  7脚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  1  7脚就可以了

怎么可以说来学习一下

n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是不是电源好

亲 不是的 。这个是相位脚 因为是PWM控制方式 所以有相位 需要通过这个脚和FB脚来控制电压。 其实这个是控制电流的(也不是控制) 电压高了 电流就从这个脚流进了 从而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以说来学习一下

5 1脚得到相应的供电,7脚得到开启,电路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D:
只要1脚和5脚有电压就可以工作了。FB是R1和R2串联分压得到的反馈。这两个电阻直接会影响输出的电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1脚和5脚有电压就可以工作了。FB是R1和R2串联分压得到的反馈。这两个电阻直接会影响输出的电流电压。

帮忙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1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