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MRST#的上拉问题

楼主(2016-06-02):
MRST#正常为3.3V,若是2V,说明被拉低了,如果EC南桥都正常,会是R233这个小电阻引起的吗?我个人觉得,R233哪怕变大,只要不是开路,他就应该会传递3.3V啊,因为他是上拉电阻,这是个上拉电路,并不是个分压电路,分压电路的话,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化会影响信号的变化,可是这图RSMRST #只是一个电阻,他阻值的变化难道也会影响到信号的电压吗

网友:
信号也有电流啊,虽然小,但是如果电阻变大的话,电流都不够芯片损耗掉,肯定会拉低电压的,

网友:
肯定与电阻无关,应该有其它的受控电路.

网友:
把电容拆了测。

网友:
两头量一下我,看下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电容有可能,然后电阻也有可能啊 ,2楼解释的不错

网友:
肯定会影响  我的想法是  如果接一个电阻后  没有形成回路  即使再大的电阻  几百兆  几千兆  电压都是不会变的    但是有回路的话  那么有阻值  电压自然会降低  也就是有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