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P331 MS7636 rev1.3 不断掉电 如何修?

楼主(2016-06-02):
V星H55M-P331 MS7636 rev1.3 不断掉电 如何修? 触发瞬间 测电压 内存 1.5v ,桥 1.1V, VTT 1.8V,CPU 0.85V, GPU 1.05V
然而 能跑码。 检测 发现VTT电感比较烫,,更换6103SB 也一样 查反馈电阻 一个3.0K  一个3.6K 也正常,7脚开启脚电压为0.94V

到这里没有头绪了。。。为什么VTT 电压会有1.8V 正常是不是 1.2V左右??

补充内容 (2016-6-8 15:27):
修好了。是VTT 电压问题,电压过高 1.8V,引起的原因不是电阻问题,是IO85脚输出的电压过高。。正常为0.9V, 而IO 85脚输出为1.35,有时候2.5V。。我吧85脚跳起 才知道是这问题。。。加焊IO 85脚附近的电阻后正常。

补充内容 (2016-6-8 15:29):
实际是 VTT 电源IC 7脚高压过高。导致VTT电压高达1.8V.

网友A:
继续查看产生VTT电压的分压电阻吧 倒着往回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看产生VTT电压的分压电阻吧 倒着往回查找

VTT电压的分压电阻 是指那两个?图上有吗?

网友:
看来是某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电阻的问题

网友B:
认真的量量各处的供电

网友:
可以跑马掉电 你去看看io的 vin组合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个电阻?VTT IC周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的量量各处的供电

VTT供电 不正常。。。。但不知道怎么查了。IC 和手边电阻都查了 ,跟图纸上一致

网友:
有时可能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是哪儿的问题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太有用了,我这也有两张板也是这问题,空了整整看

网友:
有没有bios分享一个

网友:
好贴,不错的分享,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没法修,还会返修

网友:
楼主修好发帖了,感谢楼主

网友D:
IO 提供的基准电压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提供的基准电压导致??
是的 IO 提供的基准电压导致

网友:
感觉V星的主板现在单元电路开启电压 都来自超级IO了。

网友:
V星的主板不好搞呀

网友:
供电问题?学习了。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