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G奇怪掉电问题!!!

楼主(2016-06-02):
        版号DAOZQ1MB8F0 REVF 二修机器,一代I5的U ATI0774000的显卡,不进系统都正常,进系统、PE到加载画面直接掉电重启,换一颗I3的U能进桌面,几秒钟掉电,情况类似过温保护,但不是 温控问题!有时候掉电重启不显示,换了一颗显卡情况不变,桥上家换新了,我又换了一颗还是掉!示波器抓了电压都正常,VCORE mos管上家全换了,电容也搞了,bios刷了但是没用啊- -!掉电掉到0.06,测试cpu电压还有0.1-0.2V的样子,但是CPU供电都换过了,VTT电压也没问题,日了狗了,我现在都修懵逼了,哪位有类似的经验提供下,感激不尽,我之前修过插硬盘掉电,是因为硬盘指示灯信号被拉低导致,但这个不是,宝宝心里苦,坛友们帮忙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下午没搞定,自己顶,现在有点懵,不知道往哪里修了

网友A:
相类似于4738的掉电,不好整。
示波器对比各供电与信号,缩小范围排查。
开关、CPU供电有无缺相的现象,个人认为还是CPU供电引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类似于4738的掉电,不好整。
示波器对比各供电与信号,缩小范围排查。
开关、CPU供电有无缺相的现象, ...

感谢,我也认为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