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Y470使用中白屏

楼主(2016-06-02):
【迅维实地学员的又一力作】Y470描述使用中白屏,经检测测试鲁大娘压力10分钟不到白屏一次,再开机又恢复正常,再次测试花了30度分钟,白屏一次,开机不显示了,电流0.45,引起了我的遐想,拆机拆到光驱的时候,再开机又正常,MLGB,让我咋侧,不管了继续拆,拆完了,发现板子成色很新,各个PWM电压均正常,二级电压也正常,这就奇怪了,先不管了,更换屛供电MOS,单板接屏测试,测试了一上午,居然一次也没出现,难道就这样好了吗、太不可思议了,还是有点怀疑,简装接屏测吧,测试一小时又出现白屏了,万用表直接瞄准屛供电,测量电压为2.2V这不对啊,测试S级也是2.2V的电压,G级电压正常 故障锁定了,是+3VS这个电压有问题,因为对这个板子比较熟悉,大概知道这个电压的产生来源,就在待机芯片的附近,直接测到了这个MOS U47测量G级为1.6V再测Q100的G级为0V R1086的前端没电,这个明显+VSB的电压没过来,断电测量与+vsb之间开路了,开路了为啥测那么久才会白屏,再开次机试一下,+3V又正常了,G级18.9V蒙圈了,断电测量又不开路了,好吧,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板层接触不良吧,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把R1086彻底与+VSB断开,下图自己看吧到背面链接PQ203的D级,经测试一天在没出现白屏故障,故障解决

网友:
这种故障好难搞,太花时间了

网友:
修起来,抓故障很稳似的

网友:
隐性的故障,给检修造成不便。
楼主直奔屏供电,经验丰富,分析得透彻!

网友:
不定时的故障是很烦

网友:
软故障只能等有问题时才好测量

网友:
+3vs不稳定了,难怪有时候电都上不去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这种不良的故障最难搞!有时候不明显的就搞不出来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故障分析透彻,能找到 内在隐患实属不宜。。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拉线完事

网友:
楼主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个故障找的准啊,一般人都去搞显卡了,楼主没走弯路,还找准了位置,不得不说高手,高高手

网友:
快刀斩乱麻

网友:
飞了一根线?

网友:
遇到东芝也是这鸟问题,屏线接触不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白屏,飞根线,搞定

网友:
供电不稳,这种问题不多,纯白屏的多。楼主牛x

网友:
Y470的机器还是大量啊,修到显卡花屏的最多.

网友:
这思路轻车熟路,太给力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有点难

网友:
太花时间了,楼主耐心

网友:
感觉迅维的都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最近遇到好多不稳定的
,最后都换板了

网友:
思路很好,很详细!能够迅速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不错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
大批新人涌入 加速行业没落而已 没别的卵用~

网友:
问题找的很准,很花时间!

网友:
厉害在 直奔供电~~

网友:
最近都是修不稳定,没修好几台,楼主真细心

网友:
必须加分,顶你了,加油

网友:
写着么多真不忍心往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只要是多测量,解决还是问题不大,只是麻烦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这都可以测量

网友:
这种故障太难搞, 费时间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耗时间

网友:
时好时坏的最难搞

网友:
是断开后飞线连吧···功力真好··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确实很搞人!!!要出现故障的时候测确实很费时间……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 但没楼上那么细心就没修了

网友:
基本上屏供电哪 要想快就直接二级电压直接飞

网友(2016-07-31):
楼主还是挺有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