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03):
今天接到一台sonyPCG-71212T,板号:mbx-224 不触发,待机0.005,心想不是隔离不过就是35v没出,拆机测隔离已过,35v不出,有5v线性,,后级电路并未发现异常,,打开图纸,看SN0608098的工作条件,测量其en1 en2为低电平0.3V不正常, 此开启电压由IO,IONPCE783LA0DX 15脚发出,断开15脚外接2.2K电阻,后测量15脚输出为1.5v左右不稳定,果断更换2.2K电阻无果,看来还是io工作条件没满足或者io外围电路有短路及io本身损坏,仔细观察io周围并无进水等。测量io供电4.19.46.76.88.102.88脚正常 , 复位85正常 休眠99正常, io外接程序 u23工作正常,只有时钟不正常,更换时钟32.768无果,索性连时钟外围电路一起更换, 还是不行,不会是io坏了吧 ,,前面查那些已经废了快一个小时了 ,先抽根烟休息一下 ,准备换IO,抽烟期间又拿起板子仔细的看了一下全板,,,瞄到开关按键板排线接口CN2 6.7脚有轻微霉变,, 呵呵,立马上洗板水 洗干净 ,没错 ,通电待机0.013跳到0.009,正常了 ,IO15脚ALW_ON输出3.3v高电平,35V电压正常,开机触发显示。

网友A:
啥意思,开关那里短路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开关那里短路了还是?

对 ,短路了,你看图纸就明白

网友(2020-09-09):
配合图片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