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03):
华硕M4A78 触发还能跑码好像跑到D2这样就掉电不会自动开机,822都换光了都不行,有没有人遇见

网友:
测量下哥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情况。

网友:
既然触发还能跑马,说明开机针工作电压是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测各大供电看看有无沒出来的。

网友:
看下重启 开关引脚电压是否有拉低

网友:
vdda2.5v是否足够

网友:
请问你刷过BIOS了吗

网友:
第一个想法是不是某地方欠供电了,能跑码了  CPU也工作了  估计BOIS问题  好像D2应该是检测到IO部分了把,

网友:
是不是四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