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1SEC MBX-268主板维修,好像是通病

楼主(2016-06-03):
客户拿过一台粉色SONY笔记本,看到SONY的又点头疼,故障表现为,又时候可以开机,看到系统进度条那里掉电,在开又时候还可以进去,又时候灯闪几下,又时候反应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我更头疼了,报好价格,拆机,发现EC有个电容发霉,EC有几个脚也发霉,清理干净后掉了个电容,查图纸这个电容应该无关紧要,夹电源表,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也正常,只是到快进系统就掉电了,掉电要不温度,电路微短路,要不缺电压,但是头疼的是有时候不触发啊,到底是按掉电整还是不触发整,我决定先按不触发整,量开关电压,3.3V正常(可以正常触发的时候)不可以触发的时候,电压有时1点几,又时候没有,查图纸,开关脚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EC,一个2级管接地,量2级管开路不通,这个2级管不好找,查资料好像是保护作用不管他,应该不是他的问题,电阻阻值正常,看来EC问题咯,刚好EC脚又发霉过
拿就先从EC开始,查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供电VCC正常,VCC_POR,VREF,ACIN,LID电压都有,时钟俺没系统学习过,不知道时钟在哪里测,复位在按下开关后会有,108#NBSWON正常时有高低高,还有VDD正常触发的时候VDD有3.3V,不正常的时候没有,这里我有点蒙了,这个VDD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是开机后出来还是待机就应该有,按正常触发量的结果应该是开机后出来的,开关的3.3V因为是直接EC内部发出的,现在有时候变低,有时候没有,所有怀疑是EC坏了,但论坛搜了下,SONY掉电BIOS问题多,先搞简单的,刷个BIOS,故障依旧,决定买个EC在说,随便把待机芯片,供电芯片全部买回来了,免得到时有得出邮费,这里说个题外话,NND现在的淘宝,真TM操蛋,还嫌我买少了,KAO,LZ又不是批发芯片呢,态度真TM差,最后还说句,别到时心情不好给个差评,我给他说,芯片没问题,我会给个大大的好评你,等了一天,芯片到了,马上装上试机,满怀信心的准备等他开机刷刷的,谁知,不正常,待机电流都不正常,按开机不触发,重新拖焊,放大镜看,没短路,没虚汗,ND居然是坏的,整个人都不好了,找店主,店主极不耐烦,哎,我也是醉了,我也懒的找他扯皮了,还是早点重新订一个吧,这个EC贵啊,16元一个啊,我去,加邮费23,白白浪费了,又找一家天猫店马上订购,今天一到,我真想骂人,我要的这个笔记本的开机发错了,而且外观一点不同的2种开关,我了个去,在看IC,脚歪歪扭扭,还发黑,芯片上大大的一个划痕,我真心有点晕倒的感觉,没办法先装上试呗卖家说退货,退NM啊,客户等了一个多星期了,这个IC足足装了我2个小时,前2个几分钟装好,这个上不上锡啊,脚发霉,唉倒霉,一个个脚拖焊,加锡,还断了个脚,总算是焊好了,开机我眼前一黑,故障依旧,本来怀疑这个EC有是个坏的,但故障一模一样这个几率太小了吧,重新查吧

在查到8脚S5—ON待机居然就有3.3V电压,这个好像不正常啊,难道真是EC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好像3V.5V待机电压是按下开关后出来的,但是有S5-ON的时候,这个3V,5V也是插电就有了,发现断电过个几分钟,在上电,这个电压就没有,而且正常触发后掉电,难道是因为先有了S5 ON电压把开关电压拉低了??查时序看看,S5 ON应该是按下开关后才出来的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先不管了,既然S5出来了,就查后面的电压,S5ON出来后,将3VPCU转换成3V-S5,5V-ON转换成5V-S5,那就查3V-S5 5V-S5,

查这2个电压发现不正常触发的时候,这2个电压偏低,有时候,3.3V正常,5V偏低,有时候,2个都偏低,2个电压都是由RVCCD控制的,查这个控制电压不正常,有时候3.3V慢慢升到5V,好像不对啊,电压太低了,PQ279 PQ287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电压偏低,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拿就查这个控制电压,
这个控制电压是15VPCU经过一个1M电阻过来的,当S5-ON电压出来后送出RVCCD控制电压,量PR338一端15V正常,另一端是3.3V 5V慢慢升,问题应该在这里了,这里就一个PQ235,看来是他的问题了,拆掉在上电,发现控制电压12V左右,5V-S5 3V-S5电压输出正常了,看来就是他了,但是奇怪是还是掉电呢,还是找个管上去吧,料板上拆一个S72装上,居然不开机了,这里电压还是不正常,难道不是他的问题,有查了一遍,好像除了他没有别人,难道运气真这么差,料板上这个也是个坏的,重新找一个装上,正常了,NND,运气差到极点,但电源表开机还是掉电,用他自带电源开机,终于不掉电了,我在别的帖子里好像也看到过这个PQ235坏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有点啰嗦,看官勿怪,没有系统学过笔记本维修,所以逻辑很混乱,这里我有几个疑问
1.为什么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引起开关电压不正常呢
2.为什么会引起断电后不过几分钟,3V5V还有S5-ON会一直存在呢,好像时间还不短,最少得5分钟才恢复过来

随便把本机备份的BIOS发上来SONY SVE1411SEC 板号: MBX-268 REV G   DAOHK6MB6G0 原机备份 BIOS

网友A:
1:开关上拉电压低也许以前的EC真坏了,2.:应该是放电回路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开关上拉电压低也许以前的EC真坏了,2.:应该是放电回路没有工作。

不可能现在买的这个EC也是坏的吧,而且故障一模一样??放点回路会不会是哪个开关接的那个二极管的问题呢,这个二极管开路了,但是找不到这只二极管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15自己升压可以用公共点去

网友:
楼主,15v自己升压可以用公共点直接拉过去,接个阻止大的电阻,我一般都是这样,修机器能简单就简单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个S5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EC应该是好的,只是+15有时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也许EC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sony难修,我基本上遇不到。楼主能力ok!!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