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的奇葩不上电问题

楼主(2016-06-03):
早几天接的机器,一直在等EC,昨天搞了一天都没找到问题,求高人解答

机器是联想B490I3的,拿来就是不上电,客户说是很久没用了,现在看不了机
插上恒流源,电流跳到0.019之后就调到了0.002
触发开关,电流上到0.019之后又调到了0.002

现在已经换了两个EC,花钱买了BIOS
发现一个奇葩的问题
触发开关后

S5_ENABLE从3.3之后掉到了0V
S5——ENBLE是开启3/5V待机芯片的PWM输出的
触发测量3/5V电压,也很开启信号S5_ENBLE一样,开启一下只就掉了,用示波器测量3/5V电压正常
没有被后级电压拉低,滤波也正常
S5_ENBLE这个信号由EC发给3/5V作为开启,中间有一个D3601的二极管,测量3601的3叫有3.3V,说明
这个S5_ENBLE不会被D3601拉低
用镊子短接D3601,测量有持续的3/5V,电流0.070,但是按开关没反应,电流上不去
桥的待机条件VCCRTV/RCVRST/SRTCRST/......都正常,LID开关也正常,开关有跳变
现在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搞哪里,求有维修这情况的大神指教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思路!
我会发个帖子来讲述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是桥的问题

这是图纸

网友:
这个是SB的可能大点

网友:
如果是桥那我就没办法搞了,除非让客户加钱换桥!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
有跳变说明EC工作了,不开机可能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既然能触发就不要纠结这个信号了,查下后级转换电压看看

网友:
哥们,3/5都没有,怎么查后级啊

网友A:
看看3,5V的二级转换后级有没问题

网友B:
rtc电路可以关注下

网友C:
是不是进水了,吹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3,5V的二级转换后级有没问题

不行,3/5V都不能维持,不能出二级电压,我测了二级3/5V没有,SLP_S3#也没有,根本就好没有到桥发出SLP信号的这个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可以关注下

昨天测量了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进水了,吹下试试

吹哪里,吹桥吗?单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行,3/5V都不能维持,不能出二级电压,我测了二级3/5V没有,SLP_S3#也没有,根本就好没有到桥发出SLP信 ...

那可能是ec发出开机信号给桥,桥没有动作ec就自己关闭了3,5V了,需要按下开关才会再次发出3,5V开启

网友E:
你不要想着一直要3/5V维持在,记得这机就是通电瞬间出来3/5几秒后关闭,按下开关再出来。
查触发跳变的情况如何,桥的待机及应答情况如何?

网友:
又是杰作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直接换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ec发出开机信号给桥,桥没有动作ec就自己关闭了3,5V了,需要按下开关才会再次发出3,5V开启

是啊,按了开关,0.019调到0.002  ,再按还是一样        这个3/5V给桥,给EC持续电压,关键这个电压会掉啊       S5_ENBLE这个信号就是开启3/5V的啊,EC发给3/5V芯片,这个S5_ENBLE不能持续,3/5V也就不能持续啊         关键是这个电压也没有没拉低,怎么会灭有    我给S5_ENBLE一个3.3V,3/5V持续有,但是按开机键,电流无跳变                         我就搞不懂,这个S5_ENBLE怎么就会跳变,EC发出的,换了2个EC加BIOS,感觉没法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想着一直要3/5V维持在,记得这机就是通电瞬间出来3/5几秒后关闭,按下开关再出来。
查触发跳变的情 ...

是啊,我一通电,可以测到3/5V瞬间出来,但是,我按开关后这个电压也就出来一下,这个3/5V电压的开启信号不能维持,关键是这个信号是EC直接发给3/5V芯片的,没有被拉低,怎么可能会不能维持啊    就算是3/5V芯片坏,那个开启应该是一直有的啊   我都不知道搞哪里了  EC换了两个

网友:
是不是后继短路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按了开关,0.019调到0.002  ,再按还是一样        这个3/5V给桥,给EC持续电压,关键这个电压会掉 ...

感觉还是桥那块的问题,因为桥没动作ec就认为没必要持续开启3,5v了,因为ec没有收到桥发来的上电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一通电,可以测到3/5V瞬间出来,但是,我按开关后这个电压也就出来一下,这个3/5V电压的开启信号 ...

后续上电中断,EC就会关闭S5_ENABLE这信号。

网友:
单桥的那种,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看看,不行重植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明显短路保护查3/5vMOS 跟换下

网友:
是啊!ec没有收到桥给的反馈信号,ec是不会持续工作继续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桥那块的问题,因为桥没动作ec就认为没必要持续开启3,5v了,因为ec没有收到桥发来的上电信号

你好,我现在接上RTC电池,两个角都通地,不接电池,只有一个角接地,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续上电中断,EC就会关闭S5_ENABLE这信号。

你好,我现在接上RTC电池,两个角都通地,不接电池,只有一个角接地,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一下供电芯片的电容。

网友:
哥们,我告诉你,前几天我刚修过,这板子,我也纠结这个问题,知道我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我装上CPU就决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装上CPU就决绝了,

????????????CPU怀了

网友:
楼主好人呐。还不忘分享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怀了

其实板没问题,只是要装CPU才能触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