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指教:dell 14z-5423笔记本电路图上元件参数看不懂!如图中排阻RN4902和电...

楼主(2016-06-03):
求师傅们指教:dell 14z-5423笔记本电路图上元件参数看不懂!如图中排阻RN4902和电容EC4911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RN4902排阻我判断是100欧姆的,所以我用两只100欧姆的电阻替换行不行啊?求赐教!

网友A:
上图中电容EC4911的参数是多少啊?代换用多大的电容合适?

网友B:
在别的料板同位置拆就是了 屏线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别的料板同位置拆就是了 屏线电路的

是的,我找了几块料板,换上问题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电容EC4911的参数是多少啊?代换用多大的电容合适?

这种位置电容应该找别的板子同位置 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

要是换上问题依旧 排查别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位置电容应该找别的板子同位置 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

要是换上问题依旧 排查别的地方

是不是我换的电容容量不对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我换的电容容量不对

LVDS上的电容 应该不是你换的不对 查查别的地方

要是自己纠结着电容就找个别的板子 找一样的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VDS上的电容 应该不是你换的不对 查查别的地方

要是自己纠结着电容就找个别的板子 找一样的电容试试 ...

我重换下电容看看什么结果,谢谢版主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大小相同的,基本都没有问题

网友D:
阻值是33欧 电容代换原则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即可。

网友:
是不是图纸和主板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是33欧 电容代换原则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即可。

谢谢师父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
师傅,经过检查确定现在掉了这这些:
查清楚的有:屏线接口处的EC4902、EC4904 、EC4910 、EC4911、
不清楚元件就是涂上两个红圈里的
我想知道2个红圈里是什么元件,代换有什么要求吗?
请您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大家给看看:我下载的电路图下来怎么和的主板不一样啊?麻烦你看看我的主板是不是就是你提供这张图纸能,望赐教!

Dell Inspiron 14z-5423 版号DMB40 INTEL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