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0时序及MSI代工 HP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6-06-03):
1150的主板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在外面应该有修到了 在论坛上很少见到这些比较新的内容 今天就发一个1150的时序 及昨晚维修的不开机一列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品牌:HP  现象:不开机 板号:7680  如图:
检修过程:测量所以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工厂里拍照不太方便,没拍全)于是上CPU通电检测 发现上CPU后 触发断电 且不能再次触发 这种现象很明显就是主板异常进行保护了 修了很多的板 很多保护就是IO工作不正常引起 于是重点排查IO 目测外观无异常 上电测量IO供电 时钟 POK 复位 电压检测无异常(MSI代工的主板中 IO电压检测异常造成不开机 通电断电 上CPU断电的不在少数 需要重点检查)当测量到LPC总线的时候发现有一根信号线电压偏低 正常应该3.3V 于是断电打值 阻值正常 基于以往的经验 直接更换IO 而后上电测量 电压OK了 且听到小喇叭的报警声
于是上CPU 内存 接显示器通电 显示器正常显示   附上1150之时序
  1150待机部分与1155一致  上电部分:1.VCCDDR(1.5V内存供电)-----2.PCH_1P05(1.05vPCH供电)----3.VCC1_5(1.5VPCH供电)------4.VCCP(CPU核心电压)欠压一般出现的故障就是通电断电或者不开机

时钟部分:CPU供电正常后 VRM发出VRM_PG送至PCH 当PCH得到供电 PG 25M起振 PCH发出各路时钟 需要注意的是PG信号异常会导致断电重启 工厂实际维修中遇到很多PG信号线断线造成反复重启 如若全板无时钟除了以上条件 还需特别注意此信号CK_PCH_33M 这个信号是PCH自己发出然后又送给自己的 在工厂实际维修经常碰到此信号异常引起全板无时钟的现象
复位部分:PCH在供电 时钟正常后读取BIOS程序 在程序读取正常后 发出复位 在实际维修中很多无复位 是由BIOS引起的 同时BIOS引起的通电断电也很常见
复位之后部分:CPU得到供电 时钟 PG 复位 CPU工作发出CPU_VTT(相当于之前的总线供电)并上拉VID 只有VID正常之后才开始跑码 工厂实际维修中碰到不少因为VID断线造成不跑马的现象 VID打值不能准确反应线路的通断 最好追线 实际维修吃了不少这样的亏 以为打有值正常 其实不正常 因为VID上拉电阻阻值很小

网友:
工厂大师就是牛,要是搞点最新的图纸出来就好了。要不然就是碰上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工厂修这个就比较快啊!资料配件都全,楼主经验技术也很牛啊!!

网友:
楼主厉害,表达也非常的清晰~~

网友:
希望LZ以后多发些这样的维修,工厂级就是不一样。我以前也在工厂干,不过出来久了,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工厂的大师傅就是牛,技术过硬

网友:
这么新的 我等 还没修过

网友:
很多主板 在工厂内部都没有发布图纸 可能是怕泄密吧 点位图有 需要什么说一下 到时发上来

网友:
工厂学习维修安逸,什么都有!

网友:
工厂学习维修安逸,什么都有

网友:
工厂学习维修安逸

网友:
工厂学习维修

网友:
工厂人员好牛逼~

网友:
工厂修的果然很多的

网友A:
CPU_VTT是在复位后才出来的?是不是已经没集显供电了。

网友:
LZ  帮我修个 HP原厂板吧    费用好说

网友:
大湿的大作都收藏

网友:
楼主是实地出来后去工厂做维修的吧?看来实地还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_VTT是在复位后才出来的?是不是已经没集显供电了。

1150的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楼主多多发帖 告诉我们你的维修经验!!  那我们就省力多了!!谢谢楼主

网友:
很详细,很清楚,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断电不好修

网友B:
SLP_S3 都正常 主板触发诊断卡亮一小下就断电无法触发了是啥问题咧

网友:
8/8没集显,没sa没锁相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 都正常 主板触发诊断卡亮一小下就断电无法触发了是啥问题咧

应该是短路了吧 把小电源触发试一下

网友:
1150的时序变化也太大了吧,cpu电压在vid先出?不理解

网友:
1150的主板 不需要装cpu CPU电压也能出来 但只有VID正常才能跑码 VID异常即使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 PG 正常 也不能跑码

网友:
LZ技术不错,判断不正常说换就换就是好

网友:
好专业的家具

网友:
后面的总结太好了。加分

网友:
再赞。表述清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