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修广达FL8AM,

楼主(2016-06-03):
板号:DAFL8AMB8D0 REV故障现象:开机触发电流0.15掉电

广达掉电跟HWPG有关,示波器没抓到HWPG,这个电流也应该是缺少供电。既然能触发上电待机就先忽略过。从SLP信号开始,SLP_S4/SLP-S3下图

EC发出MAIN_ON,这个信号一共去了4个地方,1.8V  1.5V   1.05V和转换二级电压,

测得前面3个电压都正常

最后到二级电压转换时没有,3V转3v,5V转5V,1.5转1.5,

测得PQ26的G机待机5V,按下开关0V,没问题,PR78一端有14V,另外一短待机0V,出发后1.5V。电阻,电容和场馆,电阻测试和图纸标示一样,电容拆掉故障依旧,只剩下MOS管了,料板上面找到一个焊上去亮机。

第一次全用示波器维修。感觉还不错,走过路过别忘记加点分。

网友:
沙发自己抢了

网友:
好久没发帖,图片又开始乱跑了。以后还是要多发发贴,当作一种维修笔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就很快。。。示波器用起来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不错

网友:
并不能体现到示波器在这板中的维修意义。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有神器就是不一样,任何细节都跑不掉。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不错,有思路维修

网友:
刚买了台PY示波器··还不是很会用··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机器修的不多,对广达的时序很了解

网友:
示波器还买不起哦, 感觉还是万用表简单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试波器在维修中用处很大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打值更快吧,MOS管击穿

网友:
会示波器 就是好

网友:
只是用示波器抓了几个图,并没有用到示波器抓掉电

网友:
不错,俺就是不会分析波形。

网友:
不错呀,思路很清楚

网友:
以前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示波器用的也不错

网友:
示波器还是不大会用 只会看下波形和触发瞬间电

网友:
神舟的本子把??貌似遇到过

网友: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波波和万用表都可以修

网友:
感觉这种问题用表来的快,示波器适合修疑难杂症。挺羡慕你的我还没示波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