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1900 有电压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6-03):
来的时候是不通电,12V转5V芯片坏了,换下载已解决,目前是开关3.3V有电压 5V也正常 程序也刷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本人小白还需要多学习。板号200-100-MMAC REV:S4H 屏型号:TMS190WX1-08TC
不开机
芯片
Mac

网友:
既然是小白,不行就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确定一下开关,再看看晶振

网友:
按开关有没有跳变?3V 5V电压稳定吗?也有可能刷的MCU不对

网友:
你检查高压,驱动板看事故在那。

网友:
电压都对的话 是不是 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5v,3.3v,12v都没问题的话就该刷程序了

网友:
背光开启没有,应该能看出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个通用的板吧 别浪费时间了 显示器现在没什么修头了

网友:
你一有个问题没有注意到哈,看哈所有按键电压是不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