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z-5423笔记本主板实物图”,主板电池附近的图

楼主(2016-06-03):
求“dell 14z-5423笔记本主板实物图”,主板电池附近的图!!!

安装过程中,没注意到该主板电池重装时太高,导致安装光驱时将主板电池挤入,把几只元件挤掉了,导致现在开机屏幕出现纯色“白、红、绿、蓝”界面不断变化,求助师傅指教!!!
在网上找了几张,这个位置都不清楚!求张红圈处高清的图片

网友A:
帮你高亮 有图片的 可以上传 解决问题 加分!

网友:
你看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高亮 有图片的 可以上传 解决问题 加分!

谢谢版主支持,谢谢版主!

各位坛友,你手头有这个主板的话,麻烦你给拍张清楚点的图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高亮 有图片的 可以上传 解决问题 加分!  谢谢版主支持,谢谢版主!

网友B:
这也太不小心了吧      要是我   非给老板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不小心了吧      要是我   非给老板骂死

呵呵呵,粗心惹的祸啊

网友:
笔记本这中继器拆的多了就会产生人为的故障所以说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确实,一定要小心

网友:
我手里有个也是红绿白  还没搞好

网友C:
来来来  高清无码的来了

网友:
看图纸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来来  高清无码的来了

谢谢您提供的图片,太感谢了!

网友:
谢谢!正在努力

网友:
这两个红圈内的元件麻烦给指导一下,型号参数?谢谢!

网友:
师傅们,经过检查确定现在掉了这这些:
查清楚的有:屏线接口处的EC4902、EC4904 、EC4910 、EC4911、
不清楚元件就是涂上两个红圈里的
我想知道2个红圈里是什么元件,代换有什么要求吗?
请您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师傅,经过检查确定现在掉了这这些:
查清楚的有:屏线接口处的EC4902、EC4904 、EC4910 、EC4911、
不清楚元件就是涂上两个红圈里的
我想知道2个红圈里是什么元件,代换有什么要求吗?
请您给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