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 进PE掉电

楼主(2016-06-03):
联想 Y460 进PE掉电 怎么回事
掉电

网友:
BIOS下面掉电不

网友:
能再具体说说啥问题吗?

网友:
散热是否OK。 量电压是否有不正常的。

网友:
在COMS设置中会不会掉电呢?

网友:
掉电还是很好修的。上示波器呀

网友:
不然你跟本修不出来

网友:
进PE掉电,进BIOS掉不,进系统掉不。多久掉。热不。

网友:
说的不具体 首先排查散热问题

网友:
首先处理散热,这机子发热不小

网友:
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能否说得具体点

网友:
手上有台,开关板问题。但是我这个换了显卡还蓝屏代码116或124或滚动条后黑屏

网友:
描述不够具体 常规方法都试了没?

网友:
我手头也有1台掉电。。。进BIOS也掉。。。进系统也掉。。。散热不发热,,但是开机风扇狂转。。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BIOS有2个不知道涮哪个??、

网友:
BIOS里面会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