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088老主板,通电不跑码,怎么修 小白求助

楼主(2016-06-03):
这个对高手来说应该很简单,现在的情况是,正常通电,电源各路电压正常,但不跑码

网友:
这种主板  还有人修理的话,维修价格可以买一台小车了,哈哈

网友:
这个主板上面有一颗8088的CPU

网友A:
查晶振,然后看BIOS是否读取。如果BIOS读取,就基本上可以排除CPU问题。要不就是CPU的问题。看内存颗粒是否损坏。这东西很难找到配件了。多修一片是一片。

网友:
这主板第一次见,大神来吧,我是来涨见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晶振,然后看BIOS是否读取。如果BIOS读取,就基本上可以排除CPU问题。要不就是CPU的问题。看内存颗粒是否 ...

手头有类似的板子,CPU一般不会有问题,BIOS有问题的话会无序跑码,这个晶振怎么查,我是小白,谢谢

网友:
这主板如何维修啊很多人都没见过有配件吗

网友:
晶振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就知道了,这种机器现在好像没有配件了,修了也没有什么用处的,扔垃圾洞吧

网友:
估计是工控机上面的用的,修一下估计最起码1K往上了。

网友:
这种板直接当废品卖了吧,有修理价值吗?

网友:
呵呵,像单片机

网友:
很简单.........我最怕客户和我这样说....笔记本开不了机,客户说这样应该是开关问题,很简单。

网友:
跳线看看,这么频率不对是不跑码的

网友:
我看不简单

网友:
这种主板配件不好找啊 先了解下主板的大体架构,再按标准的维修时序来检修 ,

网友:
维修费收的高吧

网友:
没有资料 修不了

网友:
我去,这主板可真是古董啦!!

网友:
这板子也太老了把

网友:
有bios吗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么古董的怎么修

网友:
专业设备上用得主板    图纸肯定是找不到  没那么好修 我连见都没见过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古董级别了!8几年的货!呵呵!

网友:
这么老也修啊

网友:
这个修好能有多少修理费呀

网友:
这板啥玩意儿啊!一群IC在排队

网友:
这种板应该刷BIOS多啊

网友:
这个这么老主板还能修。

网友:
刷个BOIS看看可以可以好

网友:
这种芯片组的板子好像是1981年首发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呢!CPU是个直插式的小芯片。啥机子还在用这种主板,也够牛掰的,30多年了。用的一定是DOS系统吧,据说电信里有这种机子,几十年了连续工作着,没人敢断电。

除了不跑码,看看有没有复位。用示波器维修直观点,看看有没有跑码的波形。时钟也要检查。这个跑地址线比现在的新板子容易多了,因为CPU才40根针,估计用不着夹层吧。查了下资料,这种板子好像还没有南北桥的区分,CPU的功能地位很重要。你说CPU一般不会坏,但最好还是排查下,先换个U试试。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估计能修的人不多啊!

网友:
这板子对高手来说确实简单,但这么老的板子维修起来比较耗时间

网友:
看看有没有图纸    结合时序看看

网友:
入行太晚..我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这个主板很多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