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无复位 维修

楼主(2016-06-03):
p5g41t-m lx3 无复位  换了内存旁822电阻 换了南桥  还是没有复位 最后找io旁边一个822电阻 缺了一个脚 ck_iorst# 这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有个截图,最好能标志出来

网友:
有空上传个图片啊,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这样的贴从来都是加分不手软的

网友:
请问下 这个信号是 什么信号啊

网友(2016-07-18):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信号与哪里相连?#

网友:
没标出来是

网友:
把时钟芯片换掉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