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78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主板不跑码,各大供电正常,上BGA采用烤机大法,第一次可以点亮有显示,第二次又不行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不是桥出问题啊?

网友:
桥有问题了,测一下桥上的电容 会不会短路了?

网友:
晶振有可能谐振电容也可以看下

网友:
如果是不触发 就看下IO 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桥洗干净在说

网友:
查各大工作条件,复位等等

网友A:
洗不干净也会有影响吗?
第一次是可以点亮有显示的!
到第二次就点不亮,而且还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不干净也会有影响吗?
第一次是可以点亮有显示的!
到第二次就点不亮,而且还不跑码了!

笔记本我到是遇到过 之前不亮  洗干净就亮了

网友:
放电会不会第一次亮  第二次不亮   你试一下  也有可能是RTC的问题

网友B:
加焊一般容易这样  重值才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般容易这样  重值才是王道

如果从时间成本考虑,还是换板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时间成本考虑,还是换板算了

楼主可以把板留着  有时间搞下  给自己一个答案

网友:
灰尘会使各元件之间的绝缘度降低,先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板留着  有时间搞下  给自己一个答案

客户很抠气,把主板拿走了

网友:
换桥,要不就是加焊技术不够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