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190抖屏。难道真的屏坏了,可惜了,好不容易来个客户又白忙活了。。

楼主(2016-06-03):
守株待兔大半天了,好不容易进来个客户提个显示器来修,检测出来就是这样。型号:三星T190
故障:通电开机前8秒左右正常,但屏上边还是有一条横线,过后就开始从任分栏底部起慢慢到大部分屏面抖起了。这时关机等上几分钟,再开又故障重演。就算不接VGA线也在抖!
处理:换过同型号驱动板,屏线故障依旧。也检测过屏逻辑板外观无异常,但发现逻辑板IC11处发烫,好像不正常,Baidu查了下也无此IC信息。不知是不是这个坏了,淘宝都找不到此IC资料或有卖的。这个起什么作用,是它引起的?也找不到换上试试。望看官们勇越猜想,大胆发言,一分哟!小心灌水被抓!搜了下发现此机有此通病,仍没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2552-1-1.html

网友:
这应当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样是屏坏了!

网友A:
看到这个现像都不用拆机了,直接退给客户

网友:
这种情况 像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现像都不用拆机了,直接退给客户

楼主肯定是没什么生意先测试下,万一屏线弄下好了哈哈

网友B:
屏坏,继续守株待兔,给客户说10元回收,可以当备件。

网友:
屏幕坏了  就这样吧

网友:
估计是升压芯片挂了,有料板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下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三星屏经典问题,,闪屏,,都坏到灭绝了

网友:
这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是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万一捡了个鱼呢。。

网友:
遇见这样的现象,毫无疑问断定就是屏坏 了,一般情况下没有相关经验是很难维修的,遇见很多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佳

网友:
换屏吧 一看就视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真不好说 有可能是屏线  也有可能是屏吧? 本人小白 不懂勿怪

网友:
看到这种情况我拆都不拆了

网友:
感觉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继续守株待兔,给客户说10元回收,可以当备件。

直接叫他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