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20有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6-06-03):
DELL E6320机子WIN7 64位系统有线网卡驱动装好后是好的,反复重启都没事,可以上网。但放一天后再开机,设备管理器中有线网卡上一个感叹号,不能上网,重装驱动又好了。官方驱动也一样。这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BIOS读出来替换ME解决。

网友:
呵呵  ME无所不能

网友:
其实不是放一天,是关机后再开机就出现感叹号,重启没问题。ME的版本差一点没事,用7.1.71.1206替换7.1.70.1198。另外原来开机时提示me is in recovery state一并解决。

网友:
官网下载的系统中BIOS升级程序可以将EC BIOS、ME的版本同时升级,但还是无法解决ME导致的问题,必须取下芯片替换原始ME才可以。

网友A:
这个都能上过网了就别怀疑驱动了吧,感觉还是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能上过网了就别怀疑驱动了吧,感觉还是硬件

软件无形,却坚如磐石,恒定不变。硬件有形,却脆弱易改,状态不一。摇摆不定,时有时无的故障,非硬件莫属。硬件故障的规律性不如软件强。比如驱动引起的问题绝不会时好时坏,反复无常。硬件才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无形,却坚如磐石,恒定不变。硬件有形,却脆弱易改,状态不一。摇摆不定,时有时无的故障,非硬件莫 ...

嗯嗯,修好说下我看看到底是啥原因哈,,等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修好说下我看看到底是啥原因哈,,等你了

前面已经公布了,你没有看。

网友A:
额额,me的问题呵呵,下次遇到得小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额,me的问题呵呵,下次遇到得小心下。

ME可以算软件,也可以算硬件,角度不同而已。

网友C:
官网上的不也是原始的没上过电的为什么就不行呢!说不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上的不也是原始的没上过电的为什么就不行呢!说不通呀。

官网BIOS中的ME可能只包含ME的一部分,就像软件升级一样,升级过程中软件的选项设置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