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H61H2-M3 V1.0主板全部SATA端口不认设备

楼主(2016-06-03):
主板是INTEN单桥板,能开机、亮机。进入logo画面后就静止不动。可以进入BIOS,并能调整BIOS选项,但不能保存。认不到SATA接口上的硬盘、光驱。更换所有接口、及数据线均无果。

分析:1、主板能开机、亮机证明主板主要硬件正常。2、所有SATA接口均不能用,不可能是单桥损坏。3、BIOS能调整但不能保存,可能是BIOS出现问题或电池已经用完。
维修:首先测电池3.1v正常.然后给BIOS放电再启动主板无效,故障依旧
遵循维修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拆下主板取下BIOS芯片,型号为W25Q32 32MBIt的。  BIOS文件应为4M,上编程器读出原文件确为4M保存。

从官网找到该主板的BIOS文件写入芯片,开机顺利启动,所有SATA接口均恢复正常,该机修复。

网友:
我还以为是桥的问题,没想到是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方法不错

网友:
SATA不能用不能百分之百说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BIOS还能有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