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 不能进BIOS设置

楼主(2016-06-03):
V480笔记本,客户在装系统之前,没有在WIN8控制面板里,把快速启动这个选项关闭,然后就把硬盘格式化了,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开机就进入下面这个画面,大家说说怎么破,按F1   F2    F12  +FN都不能进BIOS了,晕啊

网友A:
右边哪里就是进BIOS 的 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小BIOS撸一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哪里就是进BIOS 的 可以试试看看

右边选项是空白的

网友:
放电试试看,不行再刷BIOS

网友:
硬盘去掉,,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设置,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有些机按一键恢复键才能进
还有 你拨了机器电池 拨了电源 重复开机几次先。

网友:
联想服务售后电话24小时热线400-616-2280 。问下客服。一般都是按F1 F2或FN+这几个。还有回车键,按一键还原键开机。

网友:
tab 左右翻页进右边的选项里 再不行 放电 刷bios

网友:
刷BIOS制定好

网友:
重新刷BIOS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放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