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300p4 pfc 紫线 8V 导致输出短路保护

楼主(2016-06-03):
       长城atx 300p4     故障表现为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测试紫线 8V 绿线5V   根据判断 是 紫线8V 过高导致,   这个故障时第一次修,一般都是某个电阻变质导致电压过高,,,,请教 大师 ,,有过这个故障码?

补充内容 (2016-6-4 18:59):
到今天为止,已经修复该电源,本来的故障时 紫线5VSB 8V 紫线5V   导致 触发短路保护,进过大家的指导,跑了一下紫线,发现故障TL431    和7500B  第八脚 R31 无穷大,跟换后正常。

网友:
紫线反馈吧

网友A:
找到2头估计有问题的电阻 求大师 指导
一头是  棕 黑  棕  金    测试(200档  读数0.01) 1   欧姆   在色环电阻 上算的100欧姆
一头 是  棕  绿   棕 金 绿    测试时(200档  读数0.02   )2欧姆     在色环电阻上  是150欧姆
是我万用表坏吗了?还是电阻坏了

网友B:
这种故障的电源会烧IO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的电源会烧IO呀

现在就是不知道  pa1014 被烧熟没有?还是半生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不知道  pa1014 被烧熟没有?还是半生不熟?

应当是已经烧了,

网友C:
换下正激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D:
紫线一般是+5VSB供电,要先修这个。
输出电压8V偏高正好说明1014芯片没坏,是稳压电路坏了。
你那两个电阻应该拆下来测量。
这种电路很简单,就一个光耦、一个取样电路加到1014。

网友E:
估计是sb的另一组电源,滤波出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找到2头估计有问题的电阻 求大师 指导
一头是  棕 黑  棕  金    测试(200档  读数0.01) 1   欧姆   ...
楼主的电阻是拆下来测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不知道  pa1014 被烧熟没有?还是半生不熟?

估计P1014问题不大,先查一下反馈稳压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下正激的小电容试试,

麻烦 在图上 大一个圈圈 ,,基本功 不扎实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紫线一般是+5VSB供电,要先修这个。
输出电压8V偏高正好说明1014芯片没坏,是稳压电路坏了。
你那两个电 ...

电阻 我是拆下来测量的   图一    ,,我找了另外一个长城电源   测试 同样的电阻  是0.03(档位200).这个电阻估计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sb的另一组电源,滤波出问题了

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阻是拆下来测的吗?......

都是拆下来测试的  ,,图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P1014问题不大,先查一下反馈稳压回路....

之前是烧 这个P1014 的

网友:
掉电容?还是你把电容给拆了?换上新电容再测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 在图上 大一个圈圈 ,,基本功 不扎实   见笑了

就是你图中左下角那个小电容,一般是50v2.2左右

网友:
哈哈,这些电源如果不懂留住吧,非常有用的,以后跟麻烦客户维修时或者对需要保修的主板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