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16-06-03):
索尼 型号sve14aa12t,版号 mbx-273,有时可以开机

网友:
是该BIOS可以解决你描述的故障吗?

网友:
///////////////////////////////////??????????????????????????????????怎么个结果说说呀

网友:
就是刷我上传的这个bios好的

网友:
修这个机花了好长时间

网友(2016-07-21):
亲,你这个是8M的啊,这个启动BIOS时挂在EC下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