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硕K55V笔记本蓝屏116代码

楼主(2016-06-03):
华硕笔记本K55V,独显610M蓝屏,代码0*00000116,本人是小白,开始怀疑核显,后来查资料,独显惹的祸。加焊独显行么?一玩游戏就蓝屏,鲁大师跑显卡也蓝....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显卡芯片上面 N13M-GE1-S-A1

网友:
换个低版本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上面 N13M-GE1-S-A1

显卡是不是被修过了

116多在显示故障 先排除驱动 BIOS等 在考虑显卡条件

网友:
这个116报错     在机器没有进水  摔过的情况下   基本上要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上面 N13M-GE1-S-A1

没修过,我现在禁用了独显,核显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发错板块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几次,一般都是显卡本身、工作条件、显存

网友B:
上次修了台G470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换了几个显卡不行,最后把显存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了台G470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换了几个显卡不行,最后把显存全换了就好了

谢谢,准备换板了,我技术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准备换板了,我技术有限,

呵呵,不尝试一下,换几个显存很快的

网友:
用代码判断准吗,没这样试过